这个压平夹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7-03-02):
       图片中,灰黑色大转盘带着绿色砧板、灰黑色工件绕中心转动,白色底盘固定不动。需要把扭曲的灰黑工件压平,才能进行电焊时。问,这个压平夹具怎么设计?
      (工件材质C45,外径600,内孔340,厚度20,切口二边高度差20)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工件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工件要这样做?

批量大,流水作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批量大,流水作业

我是问为什么要以这种结构来做?如那道切开的缝,还要压平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为什么要以这种结构来做?如那道切开的缝,还要压平再焊接?

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为什么要以这种结构来做?如那道切开的缝,还要压平再焊接?

那是从效率、成本、整体工艺结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为什么要以这种结构来做?如那道切开的缝,还要压平再焊接?

扁条钢像弹簧那么卷起来?这么干应该是最省材料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整形治具!

网友:
大哥这是要设计整个流水线,很期待

网友B:
前头工艺感觉像做弹垫。可以整型好再来啊,焊后应力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头工艺感觉像做弹垫。可以整型好再来啊,焊后应力也少

那样要多出一道工艺,利润就吃光了

网友:
焊机那边弄个翻下来压平的机构  翻下来压平焊接

网友:
感觉整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为什么直想到圧平呢?在底盘相应位置装几块电磁铁吸牢就行了,即使是流水线生产,电控结构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
一个横梁机架固定在地面,然后做一个下压的机构固定在横梁上,垂直下压,Z轴部分避开电焊机,压头仿工件外形,避开需要焊接的位置。工件转动到焊接工位,下压机构下降,将工件压平,开始焊接;焊接完成后,下压机构上升,转盘旋转,下料。不过那么大的工件,那么厚,想压的平的话,下压的力必须够大,可以考虑液压驱动。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一个龙门式的整形固定治具,只不过外形比较大。

网友C:
压紧力估计要10多吨吧

网友:
那么厚,压力设备也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紧力估计要10多吨吧

那到不要,我估计在2-3吨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不要,我估计在2-3吨左右

那么小,我还以为大多了

网友D:
在转盘上安装转角缸压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转盘上安装转角缸压平,

中间那些要转,无地方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间那些要转,无地方安啊。

可以安装在绿颜色的地方 油路的话中间可以做旋转油接头,,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安装在绿颜色的地方 油路的话中间可以做旋转油接头,,不知道行不行

绿颜色的地方是砧垫板,也要跟着转位

网友:
流水线,很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颜色的地方是砧垫板,也要跟着转位

三个工位安装三台呗,帕斯卡的转角缸 外形尺寸又不是太大 选择合适的缸径和油压

网友(点评):
压制压力力远远不够

网友:
做个机架上面油缸下来,10多吨?

网友(点评):
2-3吨吧

网友:
2-3吨估计不够

网友:
用环形把产品压住定位,先把两边焊起来,就是用多一台焊机
只要定好形,之后想怎样焊就怎样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