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余量的问题

楼主(2017-03-02):
最近买了本工艺手册对照车间实际加工余量
手册上有色金属车内孔的加工余量依次是1.6 0.4 0.2
而车间实际使用的余量为3 3 1
有色金属车端面的加工余量为1.1 0.25 0.08
而车间实际使用的余量为2 1.6 0.1
麻烦问下大家是依靠手册的值为好 还是按车间实际的来?手册规定的余量有何依据或是有利处?

楼主:
还有个问题 由于刀位限制
端面的精车和粗车是同一把刀 对手册规定的加工余量有影响么?

网友:
坐等大侠详谈

网友A:
手册。毕竟是前人从众多经验中优选出来的东东。
不过,实施改动之前,最好弄明白来龙去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毕竟是前人从众多经验中优选出来的东东。
不过,实施改动之前,最好弄明白来龙去脉。

麻烦问下如何找到手册的依据?手册好像都只给出了结果 想知道过程无从下手还有一个问题 假设粗车半精车加工内孔面 总的余量为2.6 手册给出的数据为1.6 0.4 那我实际选取应该是2.2 0.4 还是1.6 0.4 0.4 0.2或者 1.6 0.6 0.4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如何找到手册的依据?手册好像都只给出了结果 想知道过程无从下手还有一个问题 假设粗车半精车加 ...

手册都是由专家组编辑出来的,而这些专家又是根据历史、国外、民间、自己这样的层面综合起来再敲定。很多经验类数据一般不发表。

网友:
个人认为手册是几十年前老工艺制造的经验知识,后来被采纳编制,
如今所用的机床,刀具,加工方式都不一样了,还是以现在的方式靠谱些。

网友:
除材料外,加工余量的选择跟切削参数、刀具以及产品精度要求都有很大关系;
手册上的数据肯定也有一系列的限定条件的,而且这类手册的编制一般有一点滞后,现在刀具技术发展很快,手册未必能跟得上,所以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毕竟是前人从众多经验中优选出来的东东。
不过,实施改动之前,最好弄明白来龙去脉。

我觉得,如果不明白手册是为什么的话,还是以车间实际为好(前提是车间标准能完成加工要求):机械手册的编制也是根据实际经验总结,有可能车间加工条件不属于机械手册经验数据总结的样本中。

网友:
手册还是以参考为主,借鉴一下可以的,但是实际的加工会有所变化,和刀具的选择也有关系,机床的刚性,等等吧

网友:
这个应该以实际加工为准(端面时看材料的一致性--长短。内孔时看有没预留孔等)
手册上的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三步中后两步是很合理的,也要根据材料刀具机床等因素适当调整
第一步粗加工应该按实际情况而定:刀具、材料、伸出长度、以及机床等

网友:
手册上是最佳地,比较先进地,实际当中要放宽执行。

网友:
车间余量那么大肯定有他们的原由,楼主可以问问车间的师傅。

网友:
按照实际来,现在刀具更新快,比如说刚性镗铰刀加工余量可以是+-3mm,若是按照手册来,这刀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看产品最后的要求,各工种需要的余量也不一样,具体用多少余量可以自己去车间走几圈,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你给出的数据,无论是手册的还是车间。都是从大到小。这是符合规律的
为什么切削加工时,要分几次走刀?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消除误差复映。以车圆为例,第一次荒车,由于外圆不圆,切后的形状不是圆,而是最初的形状。当然肉眼看不出来。接下来的几次半精车,就是努力把这个不圆变成圆。虽然理论上它永远成不了圆,但是我们不是有公差范围吗,所以几次车削后,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分几次车,还有一个原因是车床功率有限,一次走刀,车床可能会闷车。
第一次荒车,还要注意毛坯表面是否有硬皮、焊疤。如果有,刀具角度要认真选择,转速不可快,进刀量不可大。这刀完后,再想提高效率。这刀考虑的关键是刀别打了,保护车床。
再有就是最后精车和紧前一次的半精车。这对表面光洁度有很大影响。(假定不上磨床)
最后一刀就是要光洁度和尺寸到位。一般都是加工量很小。比如0.2到0.05mm。加工量不能太小,原因是切削加工理论上认为材料是生生被挤下来的(这是切削原理),那么在精加工时,刀具再锋利,刃口上也有小圆弧。所以加工余量太小,材料就被挤压入体,等退刀后,再有一定量回弹。这样非但材料没有切下来,连尺寸也没有到量。这时再切就非常困难。最好送去磨。
最后一刀,刀具角度非常考究。如果用尖刀,一般是数控机床,要注意刀花,也就是残留面积。如果为了光洁度,要冲冷却,主要是冲走铁削防止拉伤表面;如果用平刀,要装跟刀架,冲油。
这是手艺,我只讲了皮毛
所以说,加工中要处理这么多因素,不好太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