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控制问题

楼主(2017-03-02):
请教各位大侠,伺服马达在实际应用中能做到即时停止(电机类似步进一样完全停止)吗?
如果可以,达到完全停止的基本条件/重点调试参数是什么呢(刚性还是其他的参数)?
现在想用伺服马达来做精密光学器件的耦合(单步分辨率要小于0.2um),加工过程中如果电机不能完全停止光功率计接受到的信号会很不稳定。

网友A:
可以,伺服主要看你控制系统设计,结构看来也很重要。
论坛里做液压伺服这块的太少了!

网友B:
先读本《自控原理》入门吧,看得出楼主对稳态精度、超调量、响应时间等基本概念还不了解

网友(点评):
大侠好久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读本《自控原理》入门吧,看得出楼主对稳态精度、超调量、响应时间等基本概念还不了解

谢谢你的回复,我本身是做机械的对于控制这块的知识是比较欠缺。
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在用伺服的时候也有见过私服控制器的显示屏脉冲数在电机停止时还会有跳动(反复的在反馈微调?)。而我的使用场合需要电机完全停止,所以想请教一下熟悉伺服原理的大侠,伺服在实际应用中能否做到完全停止?
例如带18位编码器的伺服,是否可以理解为一圈就是262144个脉冲?  我加一个脉冲电机就转 360/262144=0.0014度? 停止时电机的角度不会在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伺服主要看你控制系统设计,结构看来也很重要。
论坛里做液压伺服这块的太少了!

谢谢你的回复,
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在用伺服的时候也有见过伺服控制器的显示屏脉冲数在电机停止时还会有跳动(反复的在反馈微调?)。
例如带18位编码器的伺服,是否可以理解为一圈就是262144个脉冲?  我加一个脉冲电机就转 360/262144=0.0014度? 停止时电机的角度不会再有波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本身是做机械的对于控制这块的知识是比较欠缺。
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在用伺服的 ...

楼主要补的课还很多,我简要说一些,编码器是反馈环节,编码器返回多少脉冲与控制脉冲是两码事。伺服电机控制是看你写到哪一级,放大器还是控制板。楼主提的要求其实是系统刚度,如果不附带制动措施电机抖不抖,抖的幅度决定于电机的力矩特性曲线,如果有减速器还得看减速器的背隙。一般来说要刚度好多用直驱马达,缺点是高速不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补的课还很多,我简要说一些,编码器是反馈环节,编码器返回多少脉冲与控制脉冲是两码事。伺服电机 ...

Universal,谢谢你的解释。
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不带负载空转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伺服电机的什么参数能让伺服电机即时停止(脉冲不会有波动);
为什么我在使用伺服电机的时候即时不加任何负载电机还是不能完全停止呢?(脉冲会有1~5个的波动);是有其他的电磁干扰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iversal,谢谢你的解释。
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不带负载空转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伺服电机的什么参数能让伺服 ...

真的很难简单的讲清楚如何控制,如果你只是想让电机停,而没别的要求,建议抱闸吧,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难简单的讲清楚如何控制,如果你只是想让电机停,而没别的要求,建议抱闸吧,简单实用。

Universal,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我研究一下伺服电机的结构和控制方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