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选用求助

楼主(2017-03-02):
       应用在小扭矩 小惯量高精度场合   选择摩擦系数直线光轴  还是选择精度直线导轨呢

网友A:
直线光轴用在一般场合,高速高精度建议用直线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光轴用在一般场合,高速高精度建议用直线滑轨。

直线光轴摩擦系数小,设备反应能力提高,精度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光轴摩擦系数小,设备反应能力提高,精度会更好点。

既然心里已经有结果了,何必还来问呢?

网友:
精度取决于你选配件本身。和安装调试情况吧

网友:
滑轨能反着用,直线轴承就不行了,还有你说的精度,总的来说还是滑轨好
g6的公差的光轴并不是哪里买回来都好用。。

网友:
高精度还是使用直线滑轨能好点,但还是要看楼主的使用场合

网友:
高精度要求的可以选用thk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