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两个东西相对静止?

楼主(2017-03-02):
还是这架子,我修改了一些细节,老板又说,东西放上去要对孔可能对孔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下面的架子会移动,很麻烦。让我想想怎么让他们两个相对静止这个·····下面的地脚又不太可能通过螺丝固定在地面上,因为需要调水平···我说我开个圆弧槽口,这样不用对孔,伸下去就可以了,老板又说这板子会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我用1CM厚的铁板)

网友:
车间一般用手工电弧焊点焊方式把圆环固定在架子上,加工完再用锤子等工具击打圆环,因为是点焊方式,焊点经受不起冲击力。
话说什么相对静止的话,楼主语文怎么学的。

网友(点评):
额···这个是手工放上去的,要对准孔,对准孔以后用螺丝固定,不是要焊·····老板的意思就是要他不会动

网友(点评):
不是焊的,只是放在上面,用螺丝固定,因为要取下来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地脚带 地刹器的   看你用的铝型材至少是60的吧,10个厚铁板会扛不住80斤?你老板拍的是脑袋还是屁股

网友(点评):
铝型材是30的。。。你说的地刹器不太适合。。。我很惆怅,不固定地脚的情况下,怎么让他们两个相对静止,有木有可能在旁边放夹具什么的,你觉得

网友:
焊几个定位靠山上去么,要动也一起动

网友(点评):
什么是定位靠山?新人不太懂

网友:
语文稍差,叙述较乱,未说清来龙去脉

网友A:
看你题目没搞明白相对静止是什么意思?至于铁板的承载受力,你可以提供尺寸,我帮你在CAE里面做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就是,把上面那个大圆盘安装到架子上时,要对孔嘛,老板希望对孔方便一些,对孔过程中,架子保持不动。。这就是他说的相对静止···我也迷糊了很久

网友(点评):
钢板 365*365*10 边上支撑的铝型材 30*30高500

网友(点评):
说不清··我发一张尺寸图上来,等一会

网友(点评):
如果架子重心稳,孔距精度高,那对孔过程中很多不会动了;尺寸你弄好发上来,我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题目没搞明白相对静止是什么意思?至于铁板的承载受力,你可以提供尺寸,我帮你在CAE里面做受力分析。

谢谢了。。板厚10

这是我设想的,不对孔的情况下,做这种圆弧槽,用螺栓固定的时候,加垫圈,他说可能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

这是我设想的,不对孔的情况下,做这种圆弧槽,用螺栓固定的时候,加垫圈,他说可能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

网友(点评):
圆弧槽中心的 是直径284 ,忘记标了

网友(点评):
上面挂的圆盘 外径305

网友(点评):
好的,你要等下午了

网友(点评):
嗯,谢谢了。。。我等会可能要出去买东西,没事的。。多谢多谢

网友(点评):
记得截图给我啊,大兄弟

网友(点评):
受力和材料有关系吗?? 有的话,6061和304不锈钢,帮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基本问题噢,304材质本身就很硬,厚度相同的话它载重肯定比6061的大很多的

网友:
两个定位销,搞定!

单纯想不让架子 和地面发生相对运动 地上铺中等硬度8mm左右的斜纹橡胶板

还有语文老师的坟头草得有一人多高了吧

网友(点评):
从小语文就不好。。。好几次考试作文都写不完···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可能是比较急吧,这玩意卡了我1个礼拜了,给了5个方案都没过·····自己一个人摸索,有一种挫败感,这么小的架子都搞不定。。。

网友:
把上面一个零件修改,切一个刚好是250的四方形,厚度为2mm左右,嵌入下去嘛

网友:
我的想法是,做两个小圆柱工装,圆柱工装前段是锥的。把你的圆盘放在架子上,小圆柱工装放在圆盘要对准的孔内。然后,在对准你要对的孔里插进去。
然后第二个小圆柱工装依此方法插入。
这样就对准了啊。
然后两个小工装拿出来。
架子乱跑就找个靠边靠上。

网友(点评):
嗯,我想的跟你一样,你说的工装就是定位销。前面一位大神跟我说定位销,我就想到了做有外螺纹的定位销,做成圆锥一样的,用完以后把定位销取走,又不会损伤上面的圆盘,哈哈。

网友B:
哈哈, 你们老板也是个二愣子, 不懂装懂的料, 唉, 碰到这种上级的确挺头疼的.

教你一招, 搞个60厚的铁板装载铝型材下面, 把自重搞到1T左右, 保证他碰不动, 当然, 除非你老大开个叉车来搞, 这样算我白说.

承重的问题, Sw里有有限元分析, 把分析结果报表给你老板看, 绝对看傻他.

网友:
你把这东西放这个架子上是要干嘛

网友(点评):
放上去,对好孔后,固定在架子上。加一下工,然后再取下来。

网友C:
在钢板上做焊两个锥销,圆盘上相应的地方钻锥孔,放的时候对着锥销往下放,这样对你的工件有影响吗?考虑到你是用螺丝锁,锥销还有个好处就是以后拆装位置唯一,方便安装。

网友D:
想办法增加两个压板,把上面的圆形工件压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板厚10

额,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们老板也是个二愣子, 不懂装懂的料, 唉, 碰到这种上级的确挺头疼的.

教你一招, 搞个60厚的铁板 ...

大兄弟别开玩笑了

网友(点评):
卧槽 不开玩笑, 这个简单易行 对症下药 绝对不会动 除非你老板是绿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钢板上做焊两个锥销,圆盘上相应的地方钻锥孔,放的时候对着锥销往下放,这样对你的工件有影响吗?考虑到 ...

我说了放定位销,他还是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增加两个压板,把上面的圆形工件压住不就行了。

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题目没搞明白相对静止是什么意思?至于铁板的承载受力,你可以提供尺寸,我帮你在CAE里面做受力分析。

受力分析?

网友:
那个铁板的数模你能发上来吗?我对着图纸画3D有些麻烦

网友:
你报QQ给我,把数模发我给你分析吧,可否?

网友:
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清楼主的问题。在此提出我的看法:
1.支架底部配重(楼主说装配中架子容易晃动,重心过高);
2.与以上大神意见一致,增加定位销(装配碰到架子,有可能是由于不好对中)。定位销要求装配后移除,在此提出一种方案,锥形定位销,底部外螺纹穿过下法兰,用螺母连接,安装完成后卸掉螺母,用工具将定位销顶出。
3.如果这种设备批量大,可以设计套V型工装,卡在法兰外侧,将装配体移到V工装内转动对准。

不知以上楼主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