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接头断在里面如何取出

楼主(2017-03-02):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铜接头断在内丝直接里面,怎样在不破坏内丝直接的条件下把断裂的部分取出来?我想到两个法子,一个是用丝锥干进去然后拧上螺丝最后拧出来;还有一个是用膨胀螺丝卡紧了然后拧出来。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法子或者工具。就像膨胀螺栓那样的东西,长有牙刺。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6 11:10):
首先感谢各位热心的回复,我在此统一回复,因为是内丝PVC件,并且现场断在里面的数量较多,最简单的法子是剪断重新换一个,复杂一点的是抠出来,只是考虑到施工环境,所以才来此求助最简单最有效率的取出方法。谢谢

网友A:
老实点,用锯条伸进去锯开,要不了几分钟的,铜嫩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下午我试试去

网友(点评):
锯两个切口。

网友:
公司有电火花打出来。在家里的话,就你自己说的办法了。

网友A:
锯开一条槽后就松了,手指拧出来就可

网友:
对啊,可以使用小手锯试试,或者使用小扁铲一点点的凿出来

网友B:
内孔大的可以种一根木棒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点,用锯条伸进去锯开,要不了几分钟的,铜嫩的

已验证,此种方法不行,确实割着很容易,但是就是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开一条槽后就松了,手指拧出来就可

缠了不少生料带,很紧,切上三道口都扣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大的可以种一根木棒旋。

没明白,大侠说细点

网友(点评):
就是实木桩头尖后面比内孔稍大压进去,然后反旋,以带动铜套丝残留一起跟出来

网友C:
对称锯两槽,用一字螺丝刀类型的东西卡住旋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缠了不少生料带,很紧,切上三道口都扣不下来

一般切开一条口就松了,用起子敲一下,撬一下。对面切两条口成两半瓣了,还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称锯两槽,用一字螺丝刀类型的东西卡住旋转试试

不行,我试过了,与想象的不一样,由于缠了生料带,所以上的很紧,我先是正对着割了两条口,拿不出来,我又在4点钟位置割了一个口,还是拿不出来......

网友(点评):
转不动吗

网友A:
锯到螺纹了吗?

网友:
要把断口敲开

网友:
找把剪刀插里面

网友:
请再拍张照看看

网友D:
木楔子凿紧再旋转

网友:
有生料带,你就直接烧一下嘛!

网友:
当初家里水龙头拧断在里面,用钳子顶里面拧出来的。
建议用钳子或其他工具撑紧拧拧试试,打滑就垫层橡胶垫之类东西。

网友E:
用锯条伸进去,锯三条缝,每条缝按30度分布,然后用一字螺丝刀和榔头配合,轻轻敲击掉其中一块,余下的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用电钻,反的钻头,反转。两下就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楔子凿紧再旋转

这种法子应该不错,跟膨胀螺钉似的,涨紧以后旋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到螺纹了吗?

到了,锯的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锯条伸进去,锯三条缝,每条缝按30度分布,然后用一字螺丝刀和榔头配合,轻轻敲击掉其中一块,余下的就顺 ...

这种法子理论可行,只是有生料带而且铜质发粘,拧紧以后会有变形粘到一起。

网友:
轻轻敲一下啊

网友:
想办法把外层的尼龙加热变软些(如果可以的话),这样会不会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法子理论可行,只是有生料带而且铜质发粘,拧紧以后会有变形粘到一起。

哈哈!我上次水龙头断在里面就是这样取出来的。如果请管道工来修,他们的方法是:用电钻在缠生料带位置钻一小孔,然后再敲出来,复原时只有再多缠绕生料带。因为他这方法虽然取出了想取的,但是也破坏了内螺纹!

网友:
左旋丝锥啊

网友:
火烧行吗?

以前美康的机油管反螺旋管套就是弄不下,火焰加热,最后里面非铁质全氧化没了,也拧开了,管子截断继续用。

网友:
不善手工就去某宝买个吧。

网友:
看来楼主真不善手工,多练练。拍个照,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不对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水表拿子折里面了,也不太好说,外面件的材料说不清,如果有台虎钳,就用台虎钳把整个件都夹住,如果没有台虎钳,还可以用管子钳,用管子钳最好需要两个人。把工件夹好后,用一个头是四棱或头是三棱头的锥形且长度大约超过200mm錾子(錾子的棱边必须锐利,相当于刀具刃口),用锤子轻敲入工件的孔内,不要用力太大了,用力过猛会敲坏工件,在敲的过程中感觉工具锐利的棱边(相当于刀口)有一点切入铜件时,切少了没有用,切多了工件会变形,或是瞬间铜件裂缝,一只手(右手)用管子钳钳住錾子的尾部,用一只手(左手)握稳錾子身同时还要把住管子钳的头(管子钳有弹簧,不要在松劲时夹住皮肉),闷住劲逆时针,要向着管件方向的轴向力和偏心力两个力同时用,最好一次把铜件旋出,只要旋出一段管件,就好解决了 。如果外面的是塑料管件,就用台虎钳夹住錾子,把工件敲入錾子,用不锈钢管子钳卸下外面的塑料螺母。

网友(点评):
过程还原很生动!

网友:
到底怎么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先把这玩意放冰箱里冷冻下,因为铜的热胀系数更高,收缩更快。然后用手工钻,前面弄一个锥形的木头或者绑点布,搞结实点,塞进铜套孔内,然后反向转,估计能搞出来

网友:
不知道五金店里专门取断丝的那个反扣的那个能用吗

网友:
因为缠了生料带,所以很紧的,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弄了,比较保险

网友:
用相反的丝锥攻进行,可能就跟这出来了,不出来再用螺丝拧进去

网友:
楼主还没搞出来?
这万一我有一万种方法搞。

网友:
想知道楼主取出来没有?

网友:
有专用的管件取出器

楼主:
这东西好,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东西

网友:
楔一个木棒进去,在转动木棒试试

网友(2017-12-19):
引用 楼主:
这种法子理论可行,只是有生料带而且铜质发粘,拧紧以后会有变形粘到一起。

我就是这样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