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止动方式

楼主(2017-03-02):
       如图,早上拆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拧不动,找不出原因,也找不到设计资料,同事们也说不出为什么,最后他们就用暴力拆卸,上加力杆,2个人一起用力,等拆下里了才发现有个自动螺丝,因此气缸杆的前端螺牙被破坏了。后面我想,这样的设计方式是不是不太合理,关键是连接部位在一个防护盒里,而止动螺丝孔正好在背面,以至于我们拆开盒子的时候看不到,大家来看看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

楼主:
就是止动螺丝直接定到气缸活塞杆的螺纹部分。

网友:
机米螺丝前端加铜粒  保护气缸螺牙

网友:
之前拆机,包括拆电机,也遇到过止动螺丝的这种应用,应该是故意增加困难,防止被COPY

网友:
一般这种连接方式不需要加止动螺丝,上方的锁紧螺母可以背紧连接杆,已经消除了间隙。加一个止动螺丝会将连接杆与气缸顶偏心,止动螺丝一般用两个呈90°或者三个均布圆周上(类似3爪卡盘定心原理)。

网友:
哈哈,要用脑子做事,尤其在现场要学会“再看看,再看看”

网友:
气缸活塞杆上面的螺纹是细牙,加上锁紧螺母反顶,这样可以解决使用过程中的松动问题,增加一个止动螺丝确实没有必要啊,多此一举;我们自动化设计里面也不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
亲身实例:这种机构,之前设计的时候我以及我们公司总工都觉得加个螺帽锁紧的话是不会松的!而却我们还加了低强度的螺纹胶!可实际用的时候它不止一次的松掉,最后就是按照上图方法做的!

网友(点评):
尤其气缸。

网友(点评):
亲身经历!有说服力

网友:
诚然使用杠杆螺母锁紧的话常规使用是没问题的, 加了顶丝的话反而会把杠杆螺纹破坏, 不利于检修更换, 但若现场条件恶劣的话, 这种用法也未尝不可, 设计上本来就是需要冗余结构的. 甚至于焊在一起防松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要焊接的话,焊接是有多恶劣啊。。

网友:
这结构很常见,会在丝杆上提前打个窝。

网友:
从逆向者考虑不合理,但站在生产方角度考虑,我觉得很合理

网友:
这样锁紧没毛病,防转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