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移动篮子的位置到固定位置

楼主(2017-03-02):
怎么把方形的篮子移到其余空的位置带传动?皮带轮?链?   怎么实现呢

网友:
搞个类似滑台的两轴的东西行吗

网友:
单臂吊如何?

网友A:
做个简单的坐标机械手

网友:
搞个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简单的坐标机械手

尽量简单的办法   不能太重   有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尽量简单的办法   不能太重   有没有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嗯  直角坐标机械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