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渲染怎么做

楼主(2017-03-02):
我用的15版的,网络上查的解决办法是保存的时候,可是我这边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A:
因为你没启动photoview360插件呢。

网友B:
先启动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启动photoview360插件呢。

这个我一直是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启动插件

这个我一直是启动的

网友(2017-05-16):
你这样输出的视频一分钟就要三四个G吧!不建议这样暴力输出再转码,输出时的画质就有影响,更别说转码后的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