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片用什么胶水可以固定在铝合金上?

楼主(2017-03-02):
什么胶水比较牢固,空间限制,不能用机械办法

网友:
302AB胶就OK了

网友:
3-4二个字头的找吧

网友:
用AB胶,可以粘接不同材质的金属

网友:
越贵的AB胶效果越好。这玩意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承受上吨的拉力,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