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 折弯成L型如何能够防止回弹

楼主(2017-03-02):
       箭头处的钣金角撑板如果需求量不大的话 需要做磨具 很不合算 图示的材料是304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防止回弹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的材料呢 比如说铝板之类的 想大神请教啊

网友A:
折负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负角补偿.

不太懂 能说清楚一点么

网友(点评):
如果你想折成90度,回弹到88度, 那你就在折弯机上折92度,回弹后不就是90度嘛,把回弹的量在折弯机上加上去. 在冲压模上通常会这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太懂 能说清楚一点么

知道了 谢谢大侠 顺便问一句 您知道铝盒不锈钢的回弹 哪一个严重么

网友B:
开槽机开个槽

网友:
开孔去内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侠 顺便问一句 您知道铝盒不锈钢的回弹 哪一个严重么

铝合金看标号吧,我用6063的折90°弯,感觉结构被破坏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机开个槽

这个槽的大小有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

我靠 看来你也需要多学习

网友D:
板厚多少

网友E:
做了自动化差不多8年,刚开始和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用CAD沟通,后来开始用三维模型沟通,前几年开始感觉客户越来越刁钻,都想要用动画。所以就学了简单的机械动画,再后来顺着往下学了专业的动画软件(MAX和C4D),感觉动画赚的钱不比主业少。迷茫不知道该继续走继续设计还是走动画设计,要是搞动画肯定比机械设计赚钱,至少这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厚多少

1.5-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这种折弯小模具几个钱?

折弯搞个加强筋钣金厂都有这种模具,又没有尺寸要求。

有的呀 那就好说了 哈哈哈

网友(点评):
大把的,你为什么不问问钣金厂呢?

网友:
这个玩意回弹好像不可避免,补偿角是个好方法

网友:
我只是好奇,谁折弯的呢,不会用折弯机的都知道咋办,
还是你只是在用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自动化差不多8年,刚开始和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用CAD沟通,后来开始用三维模型沟通,前几年开始感觉客户 ...

第一 兴趣是主要的吧  我感觉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 动画以后的发展  第二点应该是赚钱了 别和我们谈理想了 我们工作只是为了钱好不好
还有一点 做自动化八年 应该是工程师级别的了 不知道这方面的收入会不会很丰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侠 顺便问一句 您知道铝盒不锈钢的回弹 哪一个严重么

不锈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呀 那就好说了 哈哈哈

我之前问过 他们说好像需要制作模具 我刚开始根本就没有考虑用加强肋的方式 只是想顺便在论坛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