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怎么找中心?改哪些参数

楼主(2017-03-02):
数控车床怎么找中心?改哪些参数?

网友:
请描述清楚,找什么中心?改什么参数?

楼主:
撞车了,中心偏了,怎么调整?

网友:
重新安装刀具,跟普车一样,刀尖要对中。之后就是对刀的过程。不要告诉我你不会。撞车后重启,需要回零点。试车个件看看机床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