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保护结构求助

楼主(2017-03-02):
问题描述:
类似图片的情况,有一卷线盘固定在A处,然后拉着电缆走到三十米外的B处,
这就有个问题,电缆(直径30mm)会在地上摩擦,长久之后,电缆很可能
会磨坏。收放线均有此情况。
求助:怎么样减少电缆的磨损。只能有一个人操作,并且操作要尽量简单。
附: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在电缆上每隔1~2m固定一个圆型尼龙块,隔断电缆与地面的摩擦。但如果尼龙块是卡在电缆上,
收线时,尼龙块要进入卷线盘,这是不允许的;如果尼龙块是活动的,在放线时,怎么保证每隔1-2m一个尼龙块?

网友A:
尼龙块之间用软线连接满足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块之间用软线连接满足间隔。

恩,放线的时候,软线的一端固定在电缆的一头,一放线,由于摩擦,尼龙块会后退,我没试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心里没底呀。您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点评):
尼龙快改成尼龙环,间隙大点,两边串。

网友:
如果是经常如此操作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支撑结构,与线缆接触是可以滚动的套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放线的时候,软线的一端固定在电缆的一头,一放线,由于摩擦,尼龙块会后退,我没试验过,不知道效果 ...

我认为,如果经常这样操作的话,这30米线缆特殊处理,外面加保护套,卷线一起卷,磨损了,更换保护套。

网友(点评):
恩,我现在也在找一种薄膜式的电缆保护套,耐磨且能够收到卷筒里去。

网友:
可以做一个上和去块的设备。

网友:
我们的设备是有个像港剧电梯里折叠推拉门的东西,不过成本高,也有点占地方

网友B:
具体限制条件不太清楚,不过疑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卷线盘不设计成可移动的,放线时将卷线盘从A滚到B就行了,收线时再滚回来就行了,不在地上拖来拖去,应该就不会磨坏吧

网友(点评):
我们确实也做了移动卷线车,相比固定式的,移动式的价格要高出不少。 现在也考虑固定式的方案,主要的问题就是电缆不耐磨。

网友(点评):
移动难在如何自动寻路,其他好说,楼主这么快东西就出来了,不错!

网友(点评):
忘了人可以辅助的,那还是移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限制条件不太清楚,不过疑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卷线盘不设计成可移动的,放线时将卷线盘从A滚到B就行了, ...

用铠装电缆吧,耐磨点

网友:
加管套啊,收放线一起

网友:
电缆外套增加弹簧包裹在电缆上可否

网友(点评):
其实跟铠装差不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