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跟金属连接应该采用哪种方式?

楼主(2017-03-02):
       考虑到钻孔会有以下的问题:
       1、分层。碳纤维是一种复合型材料,所以会有好多层。在钻孔的过程中,如果碳纤维所承受的钻削轴向力过大,会使层间的应力过大,超过树脂所能承受的强度,引起分层。

       2、破裂。钻孔时,压力都压在一个点上,很容易引起碳纤维材料的破裂。特别是在单向制孔时。

       3、针头易磨损。碳纤维的硬度很大,是普钢材的好几倍。钻孔的钻头虽然使用的也是高硬度材料,但是时间长了也容易变钝。另外,钻孔时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碳纤维的导热能力差,钻头长期忍受高温,也很容易磨损。

       4、缩孔。碳纤维的导热率小,但膨胀系数和弹性都较大,所以冷却之后,孔会比原来小一些。

楼主:
如果是用这两种胶水进行胶结JEAOBOND EP-5240和JEAOBOND EP-5260,性能会如何?

网友:
钻孔采用合金铁皮钻样式

网友:
单面铆接,用抽芯铆钉。
先钻小孔,2.5或者3.3;在钻出一侧垫胶木。能解决部分分层。
钻头就麻烦了,磨损的确快。买专用的吧,死贵,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以前经常用HSS钻头,角度自己改改试验试验

网友:
夹上啊 把碳纤维部件夹上

楼主:
我的碳纤维部件是一根方管,其它部件需要在碳纤维方管上,有合金的,有塑料的
单纯胶结可以么?

网友(2023-11-02):
螺栓连接牢固,环氧树脂AB胶连接不影响碳纤性能,到不能承大载荷

网友(2023-12-06):
用金属法兰夹住碳纤维

网友:
压铆或者拉铆,然后链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