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电磁阀每秒能启停一次吗?

楼主(2017-03-02):
请教液压电磁阀每秒能启停一次吗,液压缸的动作是否来得及响应?

网友:
阀可以,但是油缸困难,重型设备的响应时间就是零点几秒,所以只能看到设备“抖”了一下……

轻型设备没用过,所以无法回答

网友A:
可以,对油缸来说稍快了点,也行,阀和缸之间须无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油缸来说稍快了点,也行,阀和缸之间须无软管

你是说不能用软管连接可以做到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不能用软管连接可以做到是吗?

软管不利于快速响应,我们做伺服液压时,阀都是贴在缸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不利于快速响应,我们做伺服液压时,阀都是贴在缸上的。

那在液压站和阀之间用软管连接是吗?

网友:
你这种工况液压站肯定受不了,液压缸也无法实现高速响应,建议你采用伺服液压缸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在液压站和阀之间用软管连接是吗?

有人说受不了,该听谁的呢?伺服的液压缸估计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秒之内能进多少油?缸的行程是你需要的吗?油的压力、流量、管路结构对结果都有影响,不仅仅是阀的启停时间就能决定的。如果需要精确的微动作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吧。

网友:
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液压缸的行程1秒能走到一个来回吗?如果不能,电磁阀每秒启停一次也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有时候,直线运动真不如转化成圆周运动好做

网友:
可以,见过单头的一秒换向三次的

网友:
另外,脱离了行程谈运动频率,实在无法明确回答啊

网友(2017-04-22):
电磁阀不是用来动作的执行么?单纯上启动肯定好实现,你动作怎么办?频道启停又对动作执行无要求,你控制对象是什么?

网友(2019-03-26):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秒之内能进多少油?缸的行程是你需要的吗?
比如液压缸的行程1秒能走到一个来回吗?如果不能,电磁阀每秒启停一次也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无实际经验

网友: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液缸需要多大行程,多大推力或动力,或者速度,都没有说清楚。
如果以上都忽略的话,单纯对阀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油缸可能反应不过来吧

网友(2019-06-21):
干一下,可能行。

网友:
直动式电磁阀每分钟能达到120次,但实际运用中缸的反应应该没有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