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复古式门把如何设计?

楼主(2017-03-02):
求教各位大神如何设计复古式门把,如图所示。有做这方面技术的大神请给我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想说是画3D图吧, 这个对曲面要求很高. 图一上面的一些类似菊花瓣的形状,可以PROE 里的造型模块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是画3D图吧, 这个对曲面要求很高. 图一上面的一些类似菊花瓣的形状,可以PROE 里的造型模块来画.

大神有设计过吗??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式?

网友(点评):
设计过类似的, 把图片导入软件里,描线, 高度的这个轮廓线不是均匀的,可以灵活构纸,原则是建出来的曲面要饱满有力.

网友B:
主材打算什么材料?最好是开模了。

网友:
曲面设计,注塑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材打算什么材料?最好是开模了。

铝材的,这个是我们公司准备设计制作的,让我这个新手看看如何设计。您知道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门锁面板一般以锌合金为主,铝质偏软。

网友C:
生成3维模型,使用三维模型分模,设计压铸模具,加工模具,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3维模型,使用三维模型分模,设计压铸模具,加工模具,生产

现在的难点就是如何3D建模啊!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有设计过吗??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式?

这个难不难啊?我算是个新手啊?

网友:
看着好像挺难

网友D:
这个生意好旺,昨天刚走今天又来。只能画3D了比较对口的软件是雕刻类和建筑类

网友E:
如果有条件,可以找个实物,三维扫描逆向。

网友:
如果想直接开模的话,找厂家的设计人员就可以解决

网友F:
3D扫描实物模型,将数据导入软件逆向生成3D模型,然后就是模具厂家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生意好旺,昨天刚走今天又来。只能画3D了比较对口的软件是雕刻类和建筑类

3D怎么画啊?精雕能画出3D图吗??谢谢

网友(点评):
哪里是精雕,是指雕刻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条件,可以找个实物,三维扫描逆向。

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还需要根据老板的意思修改的。

网友(点评):
不逆向的话,就正向设计吧。 学好曲面,还需要有把控空间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扫描实物模型,将数据导入软件逆向生成3D模型,然后就是模具厂家的事情了。

问题是需要设计处不同样式的啊!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求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需要设计处不同样式的啊!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求告知,谢谢

可以先做2d设计方案,然后根据2d方案出3的设计。

网友(2017-04-25):
肯定要开模设计,编好成上加工中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