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过程顺序换刀与集中换刀的区别?

楼主(2017-03-02):
各位大侠们,我是做刀具管理软件的,由于没有什么生产经验,特来请教一些问题,谢谢!!!

在日常的加工中心加工中,假设有一批不同类型工件在一台加工中心上加工,加工过程必不可免的换刀操作采用以下哪种方式:
1.顺序换刀,每个工件开始前,把该工件加工需要但刀库中没有的刀具装进刀库
2.集中换刀,把一批工件划分成多个区间加工(一个区间包括多个工件),每个区间连续加工,在这个区间完成后把下一个区间需要的刀具装进刀库

还有,以上两种方式如果换刀个数相同的情况下时间上有没有差别??

另外,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不同刀具装进刀库时占用不同位装刀槽的情况??

再次感谢!

网友:
系统不是有预叫功能的吗,做这把刀的时候,下把刀就叫到换刀套的位置了

网友:
加工中心换刀一般都是就近换刀,如果不是大刀库那种的话,时间差不多的
几十上百把刀具的大刀库有预换刀系统的,这把刀具没干完,下把刀具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看工件的复杂程度吧,简单的工件可以采用顺序换刀,一次装夹全部加工完成。
复杂的工件可以分成几个步骤加工,采用集中换刀,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几个步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