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组焊后变形严重如何处理

楼主(2017-03-02):
前一段焊接一个铝材的电池插箱,插箱主体为2mm厚的铝材,前面板4mm厚,插箱底部内侧焊接两条槽钢进行加固,焊后箱体中心鼓包严重,变形量达到10mm,如何进行补救?后续再焊接制造如何避免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只能加强筋。如果焊前能压出盘那就可以很好解决

网友:
使用焊接工装反变形,还有使用铜排吸热减少热量输入。

网友:
2个的铝板也是够薄了,得一半放水里焊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为了减重,产品对重量要求比较苛刻,所以选择了铝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