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or40Cr材料调质处理和加工的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2017-03-02):
各位专家好:
       关于45#or40Cr材料,加工传动轴类零件,是先调质处理后上床子加工?还是先粗加工再调质处理?
两者有多大区别?如何选择判断加工工艺?

网友:
一般都是加工之前调质的,然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
调质一般都是方在精加工之前。

网友A:
要看你的批量和轴直径大小,长径比这三方面。对于通常工艺,正如上面二位所说。但是对于轴直径小于20(左右)、长径比大于20,且批量不大的情况,应该先调质。

网友:
还要考虑轴的形状,留的粗切量等,有可能不止一次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批量和轴直径大小,长径比这三方面。对于通常工艺,正如上面二位所说。但是对于轴直径小于20(左右 ...

你好!加工工艺顺序不同,是否会对轴所承受的负载有所影响?比如扭矩?抗拉强度等?感谢赐教。

网友:
加工余量大的先粗加工一下再调质再精加工。

网友:
直径100为基数, 大于100粗车+调质   小于100+调质

网友(2017-05-27):
调质后机加的成本位极具上升;一般原材料的调质要比半成品的调质成本低;具体的加工工艺要根据产品的形状和自己单位的加工设备情况综合考虑;

网友:
像这两种材料,一般调制后的硬度在38-55之间,如果零件属于去除量较多的零件,一般还是采用粗加工后,然后调制,然后精加工,如果上来就调制,硬度如果高的话,后面再机床上对刀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看加工需求 。综合考虑

网友:
一般都是去除黑皮后进行调质,半精加之前调质

网友:
加工余量大的后调质

网友:
建议你先粗加工后,然后调制。硬度如果高的话,不利于切削。

网友(2017-09-11):
锻(下料)---粗车----调质-----精车                                         (一般件)
锻----正火或退火----粗车----调质----半精车---去应力----精加工     (精细件)

网友(2019-07-30):
最好是粗加工一下再调质再精加工,这样不废刀,调质的公斤数也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新人感觉看工件大小,大的先粗加工,然后调制,小的工件可,HRC不超过40以上可以先调制,再加工,不知道对不对,望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