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蜡铸造:制蜡胚过程中新的模具总是会沾蜡怎么破?

楼主(2017-03-02):
       刚刚接触精密铸造这行,碰到个棘手问题。就是在蜡胚制成的过程中,新拿来(或者刚修改)的模具压蜡胚的时候容易沾蜡。这是为什么??
       求教各位大神  求解。跪谢!

网友:
凭感觉
刷点油什么的,脱模剂。

网友:
用黄蜡抹一遍那些死角、涂清漆都可以

网友A:
我们厂用的是小罐装的脱模剂 直接喷模具。

网友:
模具要喷脱模剂的

网友B(2017-04-06):
请问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想找熔模铸造厂商。

楼主:
你好,我们是浙江杭州的。请问你们是需要熔铸哪方面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用的是小罐装的脱模剂 直接喷模具。

我们也是的,,但是有些产品模具上喷了还是粘模,有些粘到上面还。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想找熔模铸造厂商。

你好,我们是浙江杭州的。请问你们是需要熔铸哪方面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是浙江杭州的。请问你们是需要熔铸哪方面的产品?

你好,我做的是单件在1-3kg左右的产品。壁厚在2-8mm之间。有联系方式吗?你们公司有连接吗?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这边能够制作吗?看到请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这边能够制作吗?看到请回复啊!

你要找铸钢厂吗

网友(2017-05-10):
回复错贴了

网友(2018-02-26):
熔模铸造也要学习下。

网友:
把粘蜡的地方抛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