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一个上下往复喷漆机,用什么带动喷枪

楼主(2017-03-02):
       各位大侠:本人新手,现在工厂想做一个上下往复的喷漆机,需要带动4把枪,而且枪还需要伸长30mm.本来打算用一个1610的丝杆带动上下运动的。电机用的是60w的调速电机。但现在枪出理抖动。请问用同步带怎么样?或者采用别的方案。 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丝杆好,其他也能达到要求未必有这个好。
各处结构再加强一点,楼主最好上个图看看才好说。

网友:
丝杆还抖动的话,你们同步带不是更抖吗?加了导轨吗??

网友:
丝杆加粗,
或加设一到二根导杆,

网友:
光一个跟丝杆肯定抖动,你还需一个支点,加一根线规就不会了

网友:
固定不牢固,建议选用线性模组,

网友:
发机构图或照片,看你设计得合理不

网友:
加两根光轴导向就行了,长距离就一根丝杆肯定不行啊

网友(2017-06-01):
直线导轨模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