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附件这种铝导槽的

楼主(2017-03-02):
附件铝导槽哪里有卖?: j, a9 X& S+ k  o

网友:
型材,一般是开模拉出来的。

网友:
有量,直接开模具拉,模具也不会太贵

网友:
山东济南做雕刻机的特别多。他们就是用这种型材做工作台用

网友(点评):
做工作台?做滑道的吧。

网友:
这款产品有量的话最好找个厂家开套模具,挤压成型后再加工。这样可以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