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3轴操机,做产品还是做模具好

楼主(2017-03-02):
各位师傅们好,我是一名大专毕业生,想找一个数控加工中心3轴操机的活,问下是做产品好还是做模具好?

网友:
产品是什么

网友:
加工塑模使用的软件编程的多,做零件的话很少涉及到曲面,一般是手动编程

网友:
做模具挑战性更大一些,学到的东西也要多。

网友A:
同楼上说,不过,你要攻下编程一关

网友:
建议做模具!

网友B:
先学模具,然后再做零部件。模具对CAM编程,三维图形坐标建立,(模具建议做铸件模具,模锻模具,注塑模具)千万别去做挤出模具。零部件接触的工艺流程和夹具,测量方式比较多,接触的设备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模具,然后再做零部件。模具对CAM编程,三维图形坐标建立,(模具建议做铸件模具,模锻模具,注塑模具 ...

谢谢大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说,不过,你要攻下编程一关

谢谢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