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的流量一定,压力与喷嘴直径呈什么关系?

楼主(2017-03-02):
背景:一高压冲洗水管,

请教,假如管道的流量一定,那么管道的压力与喷嘴直径呈什么关系?即假如喷嘴直径增加一倍,那么管道的压力下降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真心无法回答

网友:
1,流量一定,喷嘴直径越小,管内压力越大。
2,大小什么关系要带公式算,毕竟截面积可是增加了4倍,喷嘴口具体是按薄壁孔还是细长孔结果也是不同。
3,喷嘴口不好把握也可以建模用Flow simulation分析一下。

网友:
伯努利方程可以在原理层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精确的数量关系,还是要靠实验。

网友A:
喷嘴的喷射压力会有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流量恒定,管道的压力变化不大。管道的压力变化主要看雷诺数的变化大小而定。请确认,是喷射压力还是管道压力?

网友(点评):
管道压力,管道上有压力表监视,

网友:
一半白一半,即0.25

网友(点评):
和截面积成反比?

网友B:
若不计管道压力损失,理论上压力将减为原来的1/16,但由于喷嘴的压损不同,会和实测有出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不计管道压力损失,理论上压力将减为原来的1/16,但由于喷嘴的压损不同,会和实测有出入。。。

是4次方关系,

网友:
喷嘴直径越小,管道压力越大,

网友:
动能定理 (P-P0)*s*v*t=1/2*M*v^2
M=rho*s*v*t

网友:
我认为应该用孔口流量公式介绍,成平方根的关系。

Q=C_d*A*sqrt(2*detp/rho)

C_d:流量系数;A:孔口截面积;detp:孔口前后压力差;rho:液体密度。

如果流量一定,可见孔口面积和压力差成平方根的倒数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嘴的喷射压力会有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流量恒定,管道的压力变化不大。管道的压力变化主要看雷诺数的变化 ...

最爱雷诺数,由于它的存在,液压系统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出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爱雷诺数,由于它的存在,液压系统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出来试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