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驳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7-03-03):
图片中那绿色的圈是工件,单重600Kg.黄色大球所在的部位是要设计的接驳机构。要让绿色产品从右边支架上,搬到左边搁台上,并且保证上面那小孔相位不变。这个接驳机械怎样设计?

网友:
楼主做的都很重型啊

网友A:
这么重的工件做接驳机构,零件受力要很大的噢

网友B:
这样的机构不难做,主要看投资大小,才能定怎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工件做接驳机构,零件受力要很大的噢

有就做点,大小都碰到,这个项目主要是优化产线,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构不难做,主要看投资大小,才能定怎样的结构。

现场环境不是很好,投资尽量省

网友:
成本5万也能做出来,50万也可以,500万那就高大上了。把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先规划一下,在一个靠谱的成本下,选一个性价比高的方案,是常用的做法。在有些视频网站里,经常可以看到:国内、外农村砖厂、建筑工地用到的自制工具,非常简单实用,在富士康、中国中铁等大型企业里,大量用到机器人,都可以借鉴。这样笼统的讨论不会有结论的,也不是一个成熟工程师的做法啊。

网友(点评):
正因为不成熟才求助哈。

网友:
可参考大型轴承内外锻压转运,然后你再考虑个定向

网友C:
Y轴方向大钳子夹具再翻转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轴方向大钳子夹具再翻转

上钳子应该是必需的,关键是接驳的过程中小孔的相位怎么去保证它,还烦高见

网友:
吊机加夹具如何?  不过怎么翻90度还能安全、轻松的操作还没想到

网友:
可以先定位,翻转,再平移,放置

网友:
那个孔多大?目测是不足以做定位,对吧。
那么就搞动态定位吧

网友(点评):
小孔50,内孔360

网友:
当学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