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1m厚度16mm的热轧钢板,表面去除1mm材料,怎样保证板子不变形

楼主(2017-03-03):
买回来的16mm的钢板,表面质量很差,想用龙门铣铣一刀,但加工厂说板子变形会很厉害,但不加工确实不能用,求助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谁让你买16的你就和他讲

网友:
大水磨几个来回搞定

网友:
楼说得对,很快的

网友:
去除掉1mm,那只能是用磨床磨了

网友:
铣掉然后辊平

网友:
磨吧,铣削不是个办法啊

网友:
要表面质量好的干什么不买进口的板材?你买回来加工下风险不说,成本得提高多少?
话说宝钢的SPHC 16mm厚的表面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龙门铣就可以磨 你问问他们能不能处理一下表面(光一刀),铣一刀这事就可以免了

网友:
不知道你变形量多少,你可以打我电话,一伍八五贰柒贰酒貮叁八,我这里做的大型龙门铣磨刨加工,我可以给你点意见

网友:
要不变形,不能上磨床的。一般可以上铣床加工,不能压持,可以四周侧固(靠上即可)。这样可以保证到工件平面度0.1之内。但需防止工件飞出来。

网友:
我们可以整形的  楼主

网友(2017-04-06):
钢板整形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