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采用什么材料,怎样使变型量达到最小?

楼主(2017-03-03):
懂加工工艺的大师们,帮忙看下这个工件要怎么样加工才能使变型量最小(材料待定,常规的金属材料都可选择)。在此先谢过能提出处理方案的大师们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模具冷冲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模具冷冲压了

量少冲不伐算啊

网友A:
平面度4个丝,平行度5个丝,精冲压才能保证;请确认是否精度真要这么高,否则要花高额成本才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度4个丝,平行度5个丝,精冲压才能保证;请确认是否精度真要这么高,否则要花高额成本才能实现了

精度是客户提供的,有问过可以放松,打算做了,我现在就想知道用什么材料,怎么热处理做出来平面度会高点。只能尽量靠近这个要求了,不是说一定要达到,大师能帮帮忙不。先谢谢了

楼主:
之前是这么做的,用的材料是SUS440,平面度0.1-0.2之间,客户接受了,但是就是太重所以要改成现在这样,到时变型会更严重。所以想换其它材料。

网友B:
PPS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S  怎么样

常规金属材料,上面有说到过,非金属的不行。最好是钢料》

网友:
ATP-5

网友(点评):
钢料用什么好

网友:
这样的件一个得多少钱

网友(点评):
1200块一件

网友:
热处理搞好了,45#,A3都行吧,主要看工艺

网友:
楼主 我们可以整形的  0.05 没问题

网友(2017-05-26):
铝可以不,要拉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