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阵列,编辑可跳过是实例后,草图不能完成

楼主(2017-03-03):
如题,之前画的阵列,现在要修改,编辑阵列,把可跳过的实例删掉后,草图完成不了,生成的图形有点不同,四个角好像多了个点,删不掉。
修改已经阵列好的图形,要怎么修改对?

网友:
看起来操作没什么问题,sw又抽风了?把阵列干掉重来一遍

网友:
怀念用SW的日子,由于版权问题现在只能用CAD。都说软件只是工具,但是工具好坏也很重要

楼主:
这个直线怎么改,不知怎么的画线,线的两头多了个圆点,平时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直线怎么改,不知怎么的画线,线的两头多了个圆点,平时都没有

不影响,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可以无视

看的不舒服,图纸缩小了,直线两头的点还是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