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择求助

楼主(2017-03-03):
       现在做一个三轴的龙门架:两侧两根立柱高度4500mm,现在两侧有斜撑,立柱上端不会晃动。
       需要改进的是:两侧现在用的是两根140的工字钢,重量太重,且现场不能拉斜撑。做这种立柱用什么型材力学性能好一点。比如:圆管,方管等,质量相对轻一点的。

网友:
不知有没算过,你可以把两个工字钢换成H型钢,放的距离稍远一点,中间加角钢,作为柱间支撑。或者直接弄个大的格构式柱。
担心晃动的话,把工字钢的翼缘平行与门架平面放置。这样刚度大一些。
不算不能保证。

楼主:
现在第一要保证强度,第二压减轻重量,因为批量的,同时施工多个地方,,东西大的话,每个地方需要人员太多,我现在想用两根圆管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A:
X Y Z三个方向受力都要注意! 图片上的Y轴都是与地面接近!

网友:
有个想法,见过野外那些电线塔吗,可以做多件小一些钣金件拼起来,这样加工和组装都会容易些,刚度应该也可以提高。

网友:
一边用一根180*8左右的无缝管,再上下开花斜撑

网友:
可以采用槽钢,然后在开口侧增加部分加强筋。

网友:
没有搞过,下面瞎说啦~~~
左右两根立柱间可以各自拉斜撑;
街上看到的杆子,底板都焊底板,又焊的加强筋。

网友:
方通的强度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Y Z三个方向受力都要注意! 图片上的Y轴都是与地面接近!

你这个比较重,我这个高度4500mm,宽度5000左右了,质量尽量减轻

网友(2017-08-01):
我们公司在做这种巨型反力架,都是经过ANSYS分析的,可以推荐给你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