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 25i系统中的G102、G103的功能和用法?

楼主(2017-03-03):
有谁知道广数GSK 25i系统中的G102、G103的功能和用法?急
在编写程序是用G2/G3做圆弧插补,例如 G2 W-15 V 28 R32 F1000,实际上不走圆弧插补,而走直线。有人说是用G102/G103可以激活圆弧插补。那么,G102、G103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功能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用?
在网上和广数的资料中均查不到G102/G103的说明,网上其它系统提到G102/G103,只是说用于圆弧插补。
哪位高手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也许要用G02/G03做圆弧插补,你少个0的原因?
广数G102、G103 没见过,G99往上就是G110了。

楼主:
确定的是G102/G103可用,说是广数的技术人员说的。但现在找不到联系电话了。所以在此一问。

网友:
没用过,查下广数的售后电话吧!

网友:
1、U,V,W分别代表X,Y,Z三个轴,楼主应该使用的是加工中心吧
G2时使用的是Z,Y平面吧,楼主最好看看编程时选择的平面试Y,Z平面吗??
平面如果选错了,G2走的一定是一条直线
2、还没听说过圆弧插补需要激活的,如果说明书上都找不到的G代码,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楼主不要考虑G102,G103的问题了
     一定是你的平面选的不对,G17,G18,G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