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动把倾斜放置的玻璃搬运到0.8米高的水平平台上

楼主(2017-03-03):
要自动实现搬运和定位,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   玻璃(2米*1.5米*3毫米)

玻璃放置

玻璃放置

网友A:
吸盘加机械手,生产线常用投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加机械手,生产线常用投料方式

可以考虑!

网友:
百度 玻璃自动上片台

网友:
玻璃深加工厂一般都是吸盘,翻转,输送

网友(点评):
现在大都换成机械手了,在玻璃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