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后的45钢 退火加工硬度

楼主(2017-03-03):
是这样的。我厂里车床双顶加工细长轴,需要档杆。用45钢直接车的容易断,想在网上加工45钢镀铬的。 但卖家说加工的螺纹部分需要退火,不然无法加工。

我担心退火后硬度不够 再容易断,请问他们的45钢是调质过的,退火加工后强度怎么样?

加工尺寸如下面的草图  细的部分加工螺纹  有M12  M14

网友:
这个工艺不懂,路过。。。。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调质硬度高点自己车一个了,然后在局部淬火。

网友:
钻孔套丝可以,没试过用板牙套。

网友:
看你没有标公差,可以加工好后整体淬火。也可以加工好螺纹后真空淬火,精磨螺纹,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点评):
螺纹处加点圆弧可以防止裂纹

网友:
镀铬棒我们自动化里面经常用到,但镀铬只是薄薄的一层,一车就没了,为什么说镀铬后不能加工了呢?之前经常用到40Cr;比45#材质要好,调质后都能车的动,45#与40Cr调质后硬度也就HRC30度左右吧

网友:
45钢调制后,做螺纹没问题。

网友:
调质+车+磨+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