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03):
       中间大齿轮和外侧小齿轮的轴是联动的(小齿轮共三组),现在小齿轮用渐开线花键对齿配合安装,每次都要瞄准对半天,很费劲。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安装办法?麻烦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A:
为什么不再设计阶段就做好标记呢,这样加工的时候直接按要求打标记,组装的时候标记对上就直接安装了

网友B:
可以滚外齿或者拉花键的时候,做一个基准。

网友:
我也不懂,学习下

网友C:
没明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再设计阶段就做好标记呢,这样加工的时候直接按要求打标记,组装的时候标记对上就直接安装了

现在是想换一种方式安装,不想用渐开线花键孔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滚外齿或者拉花键的时候,做一个基准。

轴比较细啊,做基准也不好搞,现在是想换别的方案,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呀

中间的齿轮转的时候,外面的小齿轮轴是在下面一起联动的,所以安装小齿轮要用渐开线花键孔齿轮去对齿,对不上或者间隙不合适噪音就大,现在想换一种方案

网友:
就是这么麻烦。你这能装上就不错了
有的内啮合传动,设计人员忽略了一些因素,齿轮装不进去。然后设计人员到现场还一脸蒙圈。那才叫悲哀

网友:
设计阶段不考虑全面,后期难道钳工师傅。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