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不同的零件需单独设计托盘么

楼主(2017-03-03):
自动化生产线中,输送不同的零件需单独设计托盘么,如果不用一个托盘又是如何实现运输不同的零件呢

网友:
自动化生产中传送部件肯定是要形状尺寸相同的,比如振动盘送螺丝,若有一个尺寸偏大,长度偏长的,那振动盘肯定要卡死了

网友:
不一定独立设计,看具体零件特征,托盘有些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
看你选输送机的类型
可以用周转箱。很多厂家专门做这个的
托盘现在标准化了,1200*1000等,上面是码垛的。按照托盘的一个尺寸,可以选链式输送。
还可以选滚筒等输送机

网友:
看现场零部件的形状和要求了,托盘也可以选择通用的,这样也节省采购成本

网友:
不同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