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高速电主轴内部设计结构图

楼主(2017-03-03):
一个北京精雕机上用的,两主轴的两轴承安装方式绝然相反,后轴承用的弹簧压紧,这个有点不懂,要是下切时,刀尖会后退吗

下面这个是木工电主轴,两个都是24000转的

网友A:
1,用这弹簧就是用来预加载荷的,提高主轴结构刚度和精度的。
2,这里的一圈弹簧可没你想得那么弱。

网友(点评):
楼主还想调啥?

网友:
蓝色的是弹簧么

网友(点评):
蓝色左边的小孔内装一圈弹簧。

网友:
没看出弹簧

楼主:
蓝色左边的小孔内装一圈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这弹簧就是用来预加载荷的,提高主轴结构刚度和精度的。
2,这里的一圈弹簧可没你想得那么弱。

问题就是有我想的那么弱,不过我装上去后轴向间隙是没有,但感觉压力不可调呀

网友:
有没有冷却系统的结构?

网友:
图一图三右下角粉红色方框内。。是咋回事?断裂?

网友(2017-12-23):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有我想的那么弱,不过我装上去后轴向间隙是没有,但感觉压力不可调呀

应该有间隙的。不然定压预紧就变为定位预紧啦

网友(2018-10-31):
高速主轴后轴承多数弹簧的,轴承在不同转速温度不一样,弹簧的可自我调节。

网友(2020-06-25):
不错不错的电主轴

网友:
弹簧应该是尺寸的微距离调节的作用吧

网友:
高精密设计

网友:
1.如果弹簧退了,高速旋转前轴承很快就会废掉,会有异响,异常振动。
2.调压力靠调模具弹簧自由长,弹簧刚性,弹簧数量调整。

网友(2021-12-02):
弹簧预紧调节轴向窜动

网友(2022-06-06):
弹簧是自适应吧

网友(2022-07-06):
可以理解为补偿预紧力,如轴承出现轻微磨损 产生的间隙,不会导致预紧力变化太快,延长主轴精度和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有我想的那么弱,不过我装上去后轴向间隙是没有,但感觉压力不可调呀

精雕精雕就是精细加工,雕刻吗,切削量都很小,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的轴向力,用弹簧顶紧一是消除间隙,二是在温升时轴长变化是可以自适应,特别是把弹簧放置在后端,更加体现了设计者的匠心,轴长伸缩变化影响到前端刀尖非常小。

网友:
应该是碟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