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外观判断钻头的质量

楼主(2017-03-03):
最近遇到了一些钻头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段时间使用的一把钻头出现了崩刀的情况(崩刀如下图所示),这把刀属于修磨过的刀具,修磨次数一次。和全新刀具进行对比发现该刀的內直刃和切削刃的过度角度与新刀不太一样;对比同样寿命回刀的新刀和修磨刀,磨损情况也不太一样,修磨刀磨损普遍比新刀大。造成崩刀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不太清楚,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希望找到崩刃发生的可能原因

网友A:
崩刃的原因和磨削的角度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这种钻头经过二次修磨后的使用效果都不好,应该是钻头本身的材质受到了加工时产生的切削热影响,性能下降了,如果想要提高钻头的使用寿命可以找个能二次涂层的厂家进行修磨后涂层,效果会好一点点,但是和新钻头是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崩刃的原因和磨削的角度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这种钻头经过二次修 ...

好的,谢谢指教,从新刀和修磨刀的使用对比上看,确实修磨刀性能会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从新刀和修磨刀的使用对比上看,确实修磨刀性能会下降的。

这是正常现象,不必在意,如果是懂行的领导,是不会怪你的

网友:
主要还是钻头的几何形状及角度!

2#层主说的:“经过二次修磨后的使用效果都不好”,这事也不一定!

网友B:
钻头崩刃取决于切削刃的角度,我这的老钻工磨钻头有两个磨法,一个钻底孔的刃厚一点角度小一点,扩孔的刃薄一点角度大一点,他们每一把20以上钻头都可以用很久

网友C:
会不会更钻头质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崩刃取决于切削刃的角度,我这的老钻工磨钻头有两个磨法,一个钻底孔的刃厚一点角度小一点,扩孔的刃薄 ...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更钻头质量有关系?

一般来说新刀是最稳定的,修磨刀的质量个人觉得和修磨的师傅有关系,比如有时候发现个别师傅修的刀和另外一个师傅修的差别蛮大的,一个稳定使用,另一个的断刀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新刀是最稳定的,修磨刀的质量个人觉得和修磨的师傅有关系,比如有时候发现个别师傅修的刀和另外 ...

对得,修刀更技术手法很有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崩刃的原因和磨削的角度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这种钻头经过二次修 ...

这个和做钻头的师傅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做钻头时给的刀具参数,还有如果是用来做钢件的钻头一般都需要钝化,手工钝化比较好,这个取决于做钻头师傅的水平,另外涂层也会影响钻头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做钻头的师傅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做钻头时给的刀具参数,还有如果是用来做钢件的钻头一般都需要钝 ...

这批出现崩刀的钻头拿去重新检测过了,结果发现是后角和切入角不合格,导致钻头刃口强度不佳。我们有些刀同时加工铸铁工件和锻钢工件,加工锻钢时寿命蛮短的。还有磨钻头的师傅刃口倒角不好的话钻头也容易出问题,爱断刀和崩刀。在有刀具磨损监控的机床上用时会导致机床出现刀具磨损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新刀是最稳定的,修磨刀的质量个人觉得和修磨的师傅有关系,比如有时候发现个别师傅修的刀和另外 ...

哈哈哈哈,有意思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从新刀和修磨刀的使用对比上看,确实修磨刀性能会下降的。

这是 国内小厂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 国内小厂修磨??

是自己公司的修磨中心修的刀,自己人坑自己人

网友:
角度对了也应该出去重新涂层一下。
不然寿命就像2楼说的,,肯定赶不上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