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气螺塞上孔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7-03-03):
放气螺栓侧面与地面贯通的孔是怎么加工上去的?急求解,谢谢大神们

网友:
一般用台钻

网友:
这孔楼主是觉得难钻吗?

网友:
对孔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前提下,可以将钻头磨成群钻的形式钻削,台钻加工即可

网友:
放气的贯穿孔没啥精度要求,一般的台钻即可!

网友(2023-09-27):
要看精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