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器下面嘴子漏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03):
空气分离器下面那嘴子漏气是怎么回事?旋不死

网友A:
1,楼主应该说的是油水分离器吧?
2,是自动排水还是手动排水的?
3,拆下来看看排水的阀是不是被卡住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中:1、气压不够。2、气源不干净,自动排水阀被卡住了。

网友C:
焊机么,跟着学习了

网友D:
看表针气压是够的,那问题点在漏水阀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机么,跟着学习了

不是。是气动旋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表针气压是够的,那问题点在漏水阀那里了

嗯,气压够。那个阀不知道可不可以只拆玻璃罩那部分?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应该说的是油水分离器吧?
2,是自动排水还是手动排水的?
3,拆下来看看排水的阀是不是被卡住还 ...

是气动二联件,旋铆机上的。 手动排水,准备下次上班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卡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中:1、气压不够。2、气源不干净,自动排水阀被卡住了。

嗯,看来是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气压够。那个阀不知道可不可以只拆玻璃罩那部分?没拆过

哦,对的,连玻璃罩要一起拆掉更换,单独拆铜阀好像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