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小车的问题

楼主(2017-03-03):
一个快速移动的挡板,重约300kg,行程1m,速度1m/s。为了满足行程速度要求,在挡板上方用轨道+小车的方式(类似家用移门),下方用挡板和滚轮进行两侧定位。这样滚动摩擦较小,容易满足速度要求。用气缸驱动,应该问题不大。第一次用,不知道这种设计有什么缺陷?
上部轨道+小车(下图),找到英格索兰有类似的产品,但价格很贵,而且固定在墙壁上的方式可能也不太好。感觉这种轨道应该技术难度不大,国产质量应该能满足要求,但不知道有哪些品牌?
下部用滚轮进行两侧定位,防止出现滑动摩擦。

网友:
圆导轨,可以试试

网友:
去看一下商场 公司的玻璃感应对开门,原理一样的

网友:
重载300KG,小车轴承要有较高要求,毕竟看样子轴承尺寸比较小,轨道长,平面度等应该都需要保证的,

网友:
下部导论与轨道间应该留出间隙,因为轨道是有直线度的
上部3.9mm的板是折弯吗?感觉难度很大。

网友A:
结构可以,不过300Kg,1m/S,有点快。干脆改线轨挂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可以,不过300Kg,1m/S,有点快。干脆改线轨挂如何

线轨挂??是个什么东东,能详细点不

网友:
看你现在的下部可以不用滚轮,主要是如此安放容易进灰导致轴承损坏,所以做一个卡槽就好防止意外摆动,考虑重量的话,上方可以采用工字梁保证强度,基本不会摆动,

网友:
用铝型材吧,重量轻,尺寸精度也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可以,不过300Kg,1m/S,有点快。干脆改线轨挂如何

不知道气缸驱动能不能满足速度要求?
1米行程,1秒内走完,300kg。觉得没底

网友B:
行程1米,速度1米/秒,到地方后怎么停下呀?300KG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1米,速度1米/秒,到地方后怎么停下呀?300KG不小哦。

停下来,用缓冲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气缸驱动能不能满足速度要求?
1米行程,1秒内走完,300kg。觉得没底

就这种倒挂,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倒挂,简单可靠。

谢谢!这种也需要气缸驱动吧?这种滑动摩擦,摩擦阻力比滚动摩擦大,要在1s内完成1m的行程,感觉更困难了啊。

网友(点评):
这是直线滚子轴承啊!

网友(点评):
抱歉,没看到里面的结构。

网友:
结构没有太大问题,不要用气缸,用电机+摩擦轮,气缸速度达不到,并且速度不稳

网友:
卖这种轨道的厂家有那种驱动小车

网友:
气缸作用点在哪里?
如果不是作用在质心位置,滚轮轨道处会有倾覆力矩,应考虑滚轮上下都得有导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也需要气缸驱动吧?这种滑动摩擦,摩擦阻力比滚动摩擦大,要在1s内完成1m的行程,感觉更困难了 ...

这种是滚动摩擦,里面有滚珠。主要是你这重量大,速度快,惯性太大。气缸驱动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