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04):
橙色线为毛肧形状,黄色线为三爪卡盘,蓝线为待加工面难点:
           1、此图圆弧为椭圆,内椭圆与外椭圆壁厚要求一致为3mm
           2、因成品零件壁厚较薄,所以加工时要考虑薄壁变形问题
           3、增加椭圆粗车宏程序
加工一序:使用强力三爪卡盘夹持,注意压力不可太小,选用刀尖半径为0.4的35度内孔尖刀,吃刀量0.5mm,工件直径约150mm,切削速度200m
                 椭圆弧粗车宏程序使用斜线方程的退刀方式即可

加工二序:先加工外椭圆弧,吃刀量控制在0.2mm左右,过大会使椭圆变形,前功尽弃,加工不到的椭圆弧使用外圆35度刀横装即可,加工时注意刀体后角,可以的话,提前磨掉一些,不干涉即可,最后加工外圆部分,因为是内撑,而且压力不大,所以吃刀量也不可太大,0.3mm左右即可,整个零件加工完后经过检测,外圆处跳动0.03mm左右,椭圆处壁厚均匀,无超差,达到客户要求。
注意:内撑卡爪车削直径一定尽量与零件内圆吻合,要不也会撑变形,卡盘压力尽量要小

网友A:
设计基准是内园还是外园?

网友B:
请问楼主的加工参数怎么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 参数都是实践试出来了, 如果你干过机加工, 试几次,如果没干过,虽然可能能大概算一下切削力以及变形,但都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基准是内园还是外园?

一序右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加工参数怎么出来的?

机床的了解,及装夹的方式,再加上调试的时候适当调整
刀具的推荐切削参数这时候不是太灵

网友C:
此加工方法优赞,其精度的保证跟加工师傅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加工方法优赞,其精度的保证跟加工师傅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关系的

谢谢,也是心跳加速,一头汗水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 工序就是这么个工序, 谁编也是这样, 关键还是夹具(包括卡盘)的修正调整,切削参数的应用。

网友:
确实典型

网友D:
一序都差不多,不过可以将直的外圆做出来。二序中间配芯轴,椭圆面顶住内孔的最低面,起到防震的作用,这样三抓卡盘就可以用力夹紧工件外圆车2序了

网友E:
如果薄壁,二序用成型R头定位,专用夹抱大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序都差不多,不过可以将直的外圆做出来。二序中间配芯轴,椭圆面顶住内孔的最低面,起到防震的作用,这样 ...

直的外圆在一序确实可以加工出来,但是考虑到增加二序内撑的刚性的问题,所以一序就没有加工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薄壁,二序用成型R头定位,专用夹抱大外径

一序的外圆没有加工,所以二序无法夹持外圆定位

网友(点评):
以仿芯定位,夹位不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小生愚笨,请层主画图指点

网友F:
经验之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验之谈啊

都是加工过程的一些心得

网友G:
在效率上讲先内撑后外夹,

网友H:
色盲表示一面懵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效率上讲先内撑后外夹,

但是目前这种工件无法内撑后再外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色盲表示一面懵b

虽然颜色复杂,但是楼主也是一一详解了,仔细审图,会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