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兰克加工中心电池没电后丢失机械原点,求恢复方法

楼主(2017-03-04):
公司只有一台加工中心,系统是法兰克oi-MD,前段时间电池没电报警后申购电池拖得太久,导致数据丢失,现在开机提示需回参考点,和不能用无挡块回参考点方式。通过设置1815号参数发现可以在任何位置设为零点,但是设置完后不敢走到行程尽头(不知道机床有没有机械的限位开关,怕顶到丝杆两头)看到有说设置完零点要重新设置限位的,但是不知道方法。Z轴也不敢换刀。求大神赐教设置方法

网友:
不同机床的原点设定套路不同,这个要翻机床的维修手册

网友:
有参数维修说明书吗?上边都有!

网友(点评):
没找到啊,公司大,能找到的只有合格证明

网友(点评):
汗颜呢,你公司的管理只能说NO啦!机床限位分硬限位跟软限位,硬限位;换刀点一般在机床护罩上有个刻度线标示!很简单的东西、建议楼主找找度娘或者给机床售后打电话咨询下吧!

网友(点评):
确定没有硬限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法兰克系统机床都不喜欢用硬限位了,都用上绝对式的编码器了

网友A:
有机械原点,自己找,应该在丝杠终点位置附近,就算没有凸起的垫块之类的,也有刻度线或者手画的线

网友(点评):
这样说要拆护罩咯?

网友:
这个情况其实可以找厂家售后处理的

网友(点评):
这里如果厂家过来的话时间要拖很久很久的

网友:
一般都有挡块的,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型号参数设定行程。

网友(点评):
最怕碰到没有挡块的,如果吧护罩或者丝杆搞坏了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械原点,自己找,应该在丝杠终点位置附近,就算没有凸起的垫块之类的,也有刻度线或者手画的线

至少是看见丝杠末端的罩板

网友:
你先设零点,然后设置换刀点就行了!

网友B:
现在的机床都有硬限位开关,把防护罩拆下来,然后手轮摇到硬限位差不多的位置就设置一下,换刀臂设置有点麻烦,得把换刀臂手摇到平衡位置,一点一点的改参数,放心去试机床卡几次不会坏

网友(2017-09-04):
前几天也碰到这种问题,不过自己网上找找资料就设置好了

网友:
这个最好让机床厂家来解决,如果设置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把丝杠撞断,或者把刀臂撞坏,很危险的。哪家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床都有硬限位开关,把防护罩拆下来,然后手轮摇到硬限位差不多的位置就设置一下,换刀臂设置有点麻 ...

现在机床都没有硬限位撞块了,都是绝对编码器不需要撞块的。包括换刀参考点的高低都是要用专业工装来调的,不是用眼睛看差不多了就行的。因为打刀缸在打刀时会把刀往外推一节距离。所以还是找专业一点的吧。

网友:
摇到各轴尽头会报警的,再退回来两毫米,先设置8135的参数,相应各轴APZ更改为0或者1,再更改1815APZ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设置好了,但是不知道摇到尽头对轴承损伤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