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具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7-03-04):
第一次接触这东西,完全没头绪。
客户要求:
【储料槽】类似槽钢的结构,凹槽净深250,宽300,长500,厚度3mm,多个料槽可以连接、拆卸。
材质初步选择无毒的硬塑料,具体型号未定。
装配效果:

细节效果:
储物槽卡扣和端盖的限位卡

连接的卡扣和对接的凸台

端盖插入时的限位凸台

限位凸台的配合

土豪可以下载此文件:SW2014格式

自己完全不知道设计得怎么样,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还有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推荐的呢?

网友A:
这个卡扣看起来太弱了,可以参考零件盒的结构,多个零件盒可以组装到一起,产线上都有

网友(点评):
这卡扣注塑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B:
设计连接结构要考虑下注塑工艺,出模方向,抽芯,骨位等。

网友C:
大侠转HR之后开始接私活儿了这是
不知道你这个要装多重,这个图片也许可供参考http://image.so.com/v?src=rel_view&q=抽屉式工具盒图片&correct=抽屉式工具盒图片&fromurl=http%3A%2F%2Fb2b.hc360.com%2Fsupplyself%2F432481090.html&gsrc=1#src=rel_view&q=%E6%8A%BD%E5%B1%89%E5%BC%8F%E5%B7%A5%E5%85%B7%E7%9B%92%E5%9B%BE%E7%89%87&correct=%E6%8A%BD%E5%B1%89%E5%BC%8F%E5%B7%A5%E5%85%B7%E7%9B%92%E5%9B%BE%E7%89%87&fromurl=http%3A%2F%2Fb2b.hc360.com%2Fsupplyself%2F432481090.html&gsrc=1&lightboxindex=5&id=cffc59138afaea0697d43864cb9a2ac7&multiple=0&itemindex=0&dataindex=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扣看起来太弱了,可以参考零件盒的结构,多个零件盒可以组装到一起,产线上都有

找到了一种替代品,雨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连接结构要考虑下注塑工艺,出模方向,抽芯,骨位等。

有没有高质量的书籍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转HR之后开始接私活儿了这是
不知道你这个要装多重,这个图片也许可供参考http://image.so.com/v? ...

找到的替代品

网友D:
看看能不能做成从上往下插入式的呢,这样与出模方向一直,强度也可以保证。还有,塑料件增加一点加强筋吧,不然这么大体积,强度不好保证,脱模的时候可能就顶弯了。

网友E:
你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能不能做成从上往下插入式的呢,这样与出模方向一直,强度也可以保证。还有,塑料件增加一点加强筋吧, ...

发现有卖成品的,现在只需要核对自己开模生产和直接买成品哪个更生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做什么的

自由职业,现阶段在一家企业做HRD兼CPO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有卖成品的,现在只需要核对自己开模生产和直接买成品哪个更生钱就好了

这个就要看你有多少量了啊,量大的话肯定自己开模的,这个模具大概就是6-8万左右。718H的可以打2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