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程、高速气缸的问题

楼主(2017-03-04):
需要实践经验丰富的大师来指点一下:

如上图一个移门驱动设计,咨询过一些气缸使用经验的人,有人说可以达到2s,有人说至少3s(说是进气速度导致的气缸驱动速度快不了)。

在FESTO官网上用其GSED软件选型试了一下,看到仿真的速度达到0.9m/s,网上又说气缸内最大速度0.5m/s。。。

上面那个残余能量限制,是为了防止气缸端帽受冲击过大,导致气缸寿命下降的。试了一下添加缓冲器,好像也不行。。。

谢谢!

网友:
SMC有高速气缸(3m/s),可以咨询一下SMC。

网友A:
能达到,系统和气缸都得好好设计。
0.5m/s那是对于一般气缸使用参考。

网友:
特殊气缸和结构能达到。但一般不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系统和气缸都得好好设计。
0.5m/s那是对于一般气缸使用参考。

我记得书上说高速气缸用的进气节流阀,大侠有这个经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