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参数

楼主(2017-03-04):
求问下加工中心的调制过的产品钻孔给什么参数才钻的快,,,,调制硬度为20~35之间,,调制后和45号钢有什么大致的区别?

网友A:
钻头想钻的快,还是要选用硬质合金钻头,最好是进口的内冷硬质合金钻头,刀具盒上有推荐的切削参数,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想钻的快,还是要选用硬质合金钻头,最好是进口的内冷硬质合金钻头,刀具盒上有推荐的切削参数,可以参 ...

今晚找了一下,,,不知道是哪种,,大神能否发个图看下

网友:
CNC看刀具材料定。
一般硬质合金涂层刀选低速大进给。高速钢+涂层刀取中,硬质合金+涂层刀高速切削。
具体数值,刀具厂商都有切削参数供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找了一下,,,不知道是哪种,,大神能否发个图看下

找刀具是要有样本的,可以找你们的刀具供应商要

网友(2017-06-27):
推荐你用山特维克或者肯纳的钻头(削平钻或者模块式钻头),虽然前期价格比较贵,但是实际应用起来,性价比很高,加工你这个硬度,一块刀片40M绝对没问题,我自己就用的这个!

网友:
再补充一点,山特和肯纳的刀具线速度100M-150M左右,进给0.15-0.2,自己算算吧!几秒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