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刀怎么磨

楼主(2017-03-04):
滚齿刀的角度参数哪有!

网友A:
齿形是不需要你磨的,因为专业刀具厂家已磨好,且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和机床,是无法磨的,刀到用钝了的时候,只要磨前刀面就行了,后角是铲齿机床专门做出的曲线,你每次磨了前面,新的锋利齿形就自然形成,知道这个道理了吗?所以关于齿形参数,你也不需要知道。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专用的磨刀机来磨,自己磨,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形是不需要你磨的,因为专业刀具厂家已磨好,且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和机床,是无法磨的,刀到用钝了的时候 ...

补充,上工具磨,用碗形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形是不需要你磨的,因为专业刀具厂家已磨好,且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和机床,是无法磨的,刀到用钝了的时候 ...

滚齿都很慢吗?我们10个模数165长外圆600都要一两天,还容易栽刀!材料17crnimo6硬度160-280。滚齿师傅说硬了也不行软了也不行但是硬度都在范围啊,又是刀不行!家里有滚刀磨,老感觉滚刀角度问题,滚刀磨不出后角吗?三个面切削只有那样一点一点的啃吗

网友B:
1.滚刀出厂第一次滚齿,如果有齿形问题,排除设备和工装问题。那就是滚刀有问题。
2.滚刀钝,刃磨后,如果齿形不好,那就是滚刀刃磨不好。
3.滚刀的轴向槽数,都是偶数。滚刀的前刃面与对面的前刃面是处平行状态的,即都是垂直于水平平面(说的不太明白)。如果这个前刃面磨的向外凸,或者向内凹,那对滚齿的齿形都是有影响的。
4.另外导程角,磨滚刀时也要按滚刀的端面的刻印数值调整后刃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齿都很慢吗?我们10个模数165长外圆600都要一两天,还容易栽刀!材料17crnimo6硬度160-280。滚齿师傅说 ...

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滚齿都很慢吗?我们10个模数165长外圆600都要一两天,还容易栽刀!材料17crnimo6硬度160-280。滚齿师傅说 ...

160~280,材料硬度偏差有之么大吗?如果材质正常,硬度在250内,这个速度有点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280,材料硬度偏差有之么大吗?如果材质正常,硬度在250内,这个速度有点慢了,

是的,我们这边材料不稳定,有时候160有时候都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齿都很慢吗?我们10个模数165长外圆600都要一两天,还容易栽刀!材料17crnimo6硬度160-280。滚齿师傅说 ...

滚刀的后刀面也就是后角如果没有划伤一般是没必要修磨的,如果确实需要也是可以磨的,但要用专业加工滚刀后脚的铲磨设备,普通的工具磨床无法实现。还要按照滚刀图纸的齿型修整出砂轮,成本会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滚刀出厂第一次滚齿,如果有齿形问题,排除设备和工装问题。那就是滚刀有问题。
2.滚刀钝,刃磨后,如果 ...

滚刀的轴向槽数可不都是偶数,奇数的也不少,奇数还有个减小加工周期性震动的好处。还有您想说的是前角和导程角磨不好会影响齿型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滚刀的轴向槽数可不都是偶数,奇数的也不少,奇数还有个减小加工周期性震动的好处。还有您想说的是前角和 ...

关于滚刀槽数奇数和偶数的问题。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过奇数的。
层主是否可以详细解说下特点,我们学习学习。
前角和导程角的刃磨会影响滚齿的齿形误差。

网友:
我也不是滚刀的设计,肚子里的东西也不够您学的。
我见过奇数刃沟槽的滚刀大部分都是用在高速滚齿的设备上,如果是偶数有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周期性加工震动,奇数震动几率会小一些。具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也说不太清楚。
还有奇数刃沟槽也可能是设计时根据棒料直径、模数、变为系数、刃沟排屑能力后为了加工最容易或者最省成本的目的综合考虑的结果。
关于奇数沟槽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不好意思,更深奥的得问设计了。

网友E:
记住
简单的原则:磨前面,千万不要擅自磨形成齿廓的后面。具体可以下载一本袁哲俊关于齿轮刀具的书,很厚
另外,磨拉刀也是这个原则
不过要正确的选择角度

网友F:
这个速度确实太慢了。。设备如何?刀具本身材料如何?有条件的话,提高下转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住
简单的原则:磨前面,千万不要擅自磨形成齿廓的后面。具体可以下载一本袁哲俊关于齿轮刀具的书,很厚 ...

不会下载,我们滚刀磨只能磨前面,老感觉前角在零度,可能都是负角,会干涉,导致崩刀,以至于操作工只能一点一点的啃。这个刀前角出厂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是粗加工材料17crnimo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速度确实太慢了。。设备如何?刀具本身材料如何?有条件的话,提高下转速看看。。。

操作工不敢搞快啊!已经崩刀,导致工件报废数次了,都赔不起了。如果前角是零精滚可以,负值干生铁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形是不需要你磨的,因为专业刀具厂家已磨好,且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和机床,是无法磨的,刀到用钝了的时候 ...

看看这个后角上下都一样大了,感觉干涉,刚刚测量了一下最少是零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下载,我们滚刀磨只能磨前面,老感觉前角在零度,可能都是负角,会干涉,导致崩刀,以至于操作工只能 ...

只能磨前面。磨其它地方需要专门的机床。
下载链接:http://vdisk.weibo.com/s/ugOpS9b8kRldk
点击右上的“下载”
如果有提问,不用管它,等一会就会开始下载了

出现负前角应该不对。按照出厂时的角度,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磨前面。磨其它地方需要专门的机床。
下载链接:http://vdisk.weibo.c ...

谢谢,书上说,粗加工钢件时要有8-10度的前角,而我们用的刀都是零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书上说,粗加工钢件时要有8-10度的前角,而我们用的刀都是零度,

表达错误,刀成车刀了,应该叫侧刃后角,不是前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错误,刀成车刀了,应该叫侧刃后角,不是前角

袁先生的这本书,很难懂。可以找一本齿轮工培训教材
另外,刀具前面,就是铁削流过的面。基本概念要扎实

网友(2017-05-24):
大家都走了误区。你工件材料不行,任你什么刀都容易磨损,甚至损坏。
坯件一定要正火处理,硬度一定要均匀,从楼主的材料来看,正火后硬度完全可以控制在160-180HBW,晶粒度也细小、均匀,切削性能良好。

网友(点评):
是的!钱的问题,现在外协要加钱,公司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