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未眠,此件怎样加工

楼主(2017-03-05):
圆盘直径60mm.厚10mm.(底部凸起部分是轴承,不包括在厚度内),工件对精度要求较高,要求底部轴承孔等份的同时圆周上的也要对其,现在的问题是圆周上的部分如何加工能一次成型,各位师傅见多识广,多多指教

网友A:
镗床,加工中心,龙门铣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加工中心,龙门铣都可以啊

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
JIAG加工中心还满足不了 精度的话 那真没办法了,数控铣床也可以的,舍弗勒做车轮精度测量的 仪器很高精度,测量也很重要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点评):
楼主一夜未眠,迷糊了。

网友:
雕刻机 加工中心都可以做到

网友:
电脉冲加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保证精度么

不知道你精度有多高,立式加工中心更方便,放个三爪卡盘就行了

网友:
做个工装车床都能做

网友:
首先轴承孔加工好,以此为基准做圆周,实际操作有不会太难,主要对机床要求高,必须要用到在线测量,圆度和尺寸必须控制好,这个零件有点挑战性,批量大不?

网友:
一次成形有点异想天开,只能单个击破

网友:
进口机床圆周1丝有难度2丝应该可以

网友:
能给出建议的都是神

网友:
圆周上的东西看不清

网友:
简单的很,做机械行业都懂!因为你这个我看不懂你的要求。

网友:
侧面看不清,没图纸,如果只是有轴承孔,和侧面孔的话,3轴立加和工装凑合能用上,5轴立加,最好的选择,但是贵,

网友:
感觉都没看懂,你能把图纸发出来吗?

网友:
你把图纸发出来,那上面都看不懂。不完全,

网友:
看不明白,上份完整的图纸看看。

网友:
楼主再提供一下多角度的结构图片,还有尽量备注一下尺寸大小和精度要求,
结构影响工艺,尺寸大小会影响到刀具、机床选择,还有楼主想要保证多少精度,没有这些,大家伙靠猜,到头误导的还是楼主。

网友:
正面车床或加工中心解决,但侧面上的槽是什么东西,看样子要慢走丝加工了

网友:
感觉对加工部位及精度要求阐述得不是太明确

网友:
如果让圆盘外圆和分布的轴承孔一序加工:夹持方式可以采用吸盘(气或磁)。孔加工按常规,外圆可用外圆镗刀解决。这样应该可以达到一次性加工好

楼主:
各位的信息都看到了,非常有帮助

网友:
你是要自己家的设备加工还是外协?如果自己家的设备加工,自己家有哪些设备?该零件的材质,数量,具体的精度要求是什么?单纯提供一个三维模型,内行的人也很难给你答案吧

网友:
只有接触过这类零件的人能看懂,我是看不懂楼主的图,还不是局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