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分享求证

楼主(2017-03-05):
如图凸轮,凸轮曲线方程为:r(t)=15+0.07t(0°≦t≦180°)(极坐标方程),两侧对称。
此曲线利用的阿基米德螺旋线原理。他的好处在于凸轮旋转带来的升降的分辨率一定即0.07(转1°上升0.07),这个凸轮推程十几毫米,正反转断续使用。伺服电机直连凸轮。那么,有没社区大神给帮做个减小冲击的加速度曲线?走完行程用时大概0.3S。

网友A:
和凸轮接触的应该是个滚子吧,只有在滚子直径无穷小时用这样的方程来设计凸轮才会达到你要的效果。凸轮需要根据滚子直径(以及偏心距),并结合实际需求来设计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凸轮接触的应该是个滚子吧,只有在滚子直径无穷小时用这样的方程来设计凸轮才会达到你要的效果。凸轮需要 ...

感谢道友,我这个用时是对心直动推杆即滚子中心轨迹通过凸轮的轴心。

网友B:
这个凸轮机构这些天我要设计振动试验设备,会用到,先收藏了。看到这里不经要问,你凸轮和电机直接连,为什么没有设计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凸轮机构这些天我要设计振动试验设备,会用到,先收藏了。看到这里不经要问,你凸轮和电机直接连,为什 ...

我用涨紧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涨紧套

你这个凸轮是单独使用吧,如果配合其他动作件,可能最好需要键槽了。

网友C:
你这个是等速的,如果需要减少冲击,那么就要更换曲线了。
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凸轮是单独使用吧,如果配合其他动作件,可能最好需要键槽了。

恩,是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等速的,如果需要减少冲击,那么就要更换曲线了。
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算算。

恩,先谢谢!用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先谢谢!用邮箱?

网友(2018-06-29):
好高端,小白看不懂,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