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能直接叠加使用吗?

楼主(2017-03-05):
如题: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能直接叠加使用吗?最近在国外一家巨头的产品样册上发现,他们直接把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叠加使用,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样没问题吗?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没问题啊,但感觉太浪费了,为何选择两个轴承?

网友:
有钱,任性,没毛病

网友B:
没有问题,我遇到的经常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但感觉太浪费了,为何选择两个轴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真的是有钱任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我遇到的经常这样设计。

那如果是这种设计,轴承挡和轴承外圈也是过盈配合吗?还是需呀改成间隙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这种设计,轴承挡和轴承外圈也是过盈配合吗?还是需呀改成间隙配合

过盈

网友C:
这样的组合一般情况是是为了消除轴向往复间隙用。一般选择DB或DF配对。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要对轴承的凸出量进行修正,或是轴承厂已经配对好才能使用的吧?

网友:
两个轴承是增大负载能力:用一个大的径向尺寸会变大,用滚针高速性差,在这些情况下就用两个。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设计需要,增大轴向负荷

网友:
1,受限于结构空间。
2,有点“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意思。
3,样本上都常见。

网友:
这种设计我也经常用,没问题。

网友:
人家用的应该是配对轴承

网友:
增加承受载荷的能力

网友D:
可以,也可以加个几丝铜垫圈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已验证
主要考虑 轴承外圈孔大小有限,且担心弯矩的影响

网友E(2017-07-17):
有些人说不能这样用,理由是轴承内外圈高度不一样,内或者外圈压紧,轴承会被撇死,说要用垫环隔开

网友(2017-11-25):
引用 网友E:
有些人说不能这样用,理由是轴承内外圈高度不一样,内或者外圈压紧,轴承会被撇死,说要用垫环隔开

直接两个一排,中间不用隔开

网友:
机床X轴丝杠传动,很多是这种用法,没毛病。

网友F(2021-06-11):
我目前就遇到这种工况了,蜗杆的轴向负载太大,而径向安装空间小,大一号的没法安装,刚好用两个深沟球串联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组合一般情况是是为了消除轴向往复间隙用。一般选择DB或DF配对。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要对轴承的凸出量进 ...

角接触轴承才会这么用,现在说的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就遇到这种工况了,蜗杆的轴向负载太大,而径向安装空间小,大一号的没法安装,刚好用两个深沟球串联 ...

我觉得这样合理,大负载

网友(2022-01-09):
引用 网友D:
可以,也可以加个几丝铜垫圈

你好,垫圈挡轴承外圈还是轴承内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