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同心和固定结构的设计

楼主(2017-03-05):
大致的结构如图所示,黄色的棒料是固定在上下两个固定夹头上的,夹头和棒料相对位置固定,不可调整。现在欲将一个带有旋转盘的减速机加入到整个装置中。旋转盘和减速机的轴都是空心的,以便于将棒料穿过减速机和旋转盘  固定在两个夹头中间。完成以后减速机将全部约束固定,旋转盘可绕着棒料进行旋转。问题来了:如何设计一个结构使这个旋转盘的旋转中心线与棒料同心即旋转盘旋转过程中,棒料始终在其中心,不出现偏心现象。

网友A:
读了三遍没弄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B:
震动,偏心,是难免的,只能采取补偿措施

网友C:
这个是减速机带动旋转盘转动吗?夹头和料棒转不转动

网友:
想办法将减速机和两端固定夹头,紧固在一起,使其振动频率一致。个人想法代价大点装个纠偏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啊。

网友D:
两个固定夹头处为什么不考虑采用轴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三遍没弄明白楼主的问题

难道是我表述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偏心,是难免的,只能采取补偿措施

请问您指的补偿措施   能不能具体一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减速机带动旋转盘转动吗?夹头和料棒转不转动

是的减速机带动旋转盘  旋转盘是刚性连接在减速机上的    夹头只能上下伸缩  夹紧和放开   夹头和棒料都不允许转动

楼主:
能否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固定夹头处为什么不考虑采用轴承的方式

固定夹头是不允许动的   我是在现有设备上加的减速机

网友:
实在没理解大侠的意图。首先你要涉及一种电机,能使料棒从中间穿过。其次料棒就是被加工件,直线移动,料盘旋转却不能使料棒有任何振动?那就是不接触啊,否则任何旋转接触都会振动。因为料棒就不可能是绝对笔直的。再者所有的动作机构安装调试都是存在误差的,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E:
旋转台绕着棒材相对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台绕着棒材相对转动?

恩 是的

网友:
只能从减速机和固定夹头上想办法,做一个固定架来保证固定夹头与减速机同轴,旋转盘与减速机在保证好同轴度就好了

网友:
过定位肯定得有主有次,次的稍作浮动服从主的

网友(2017-05-12):
按楼主的意思,减速机定位,轴两端已经卡紧。出现偏心的原因就可能是你夹持的误差和转动盘自身的偏心吧,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有误,转盘上加个轴承不就行了,棒料从轴承中间穿过

网友:
两个字概括,轴承

网友:
问题表达的很清楚,又有示意图,不过好像很难保证同轴度,你对同轴度的要求是多少?棒的尺寸和空心轴的内径说一下吧,也许论坛里的大侠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