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卡盘夹不紧的问题

楼主(2017-03-05):
请教下:我厂里的数控车有好几台液压卡盘都夹不紧,老打滑,是怎么回事,压力也调不上去,是液压泵的问题吗?还是液压缸漏洞,特别是夏天,油箱油温度很高!有影响吗?
请懂的师傅指导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1,还要看卡盘具体结构,我看多半是结构上出的问题。
2,压力调节是溢流阀控制的,泵的可能性不大。
3,这种结构对油温的敏感性不高,在可接受的范围就行,很高是多高?

网友(点评):
想起一点楼主多久没清理换油了?

网友:
1、液压卡盘受拉杆行程控制,建议仔细了解一下卡盘的传动结构,检查一下各个零件是否工作到位,很有可能是油泵出现问题了
2、油温对卡盘工作有没有影响不得而知,但是油温太高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液压站

网友:
现在压力最高能调到多少,看看卡抓,太旧的车一刀。卡抓最小夹持直径要调得比工件小,不能差一点,有时候毛培变化大

网友:
车床卡盘结构应该没啥问题,这东西是很成熟的东西;感觉还是液压油路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还要看卡盘具体结构,我看多半是结构的问题。
2,压力调节是溢流阀控制的,泵的可能性不大。
3,这种 ...

很久没换了,今天准备把液压油全部清掉

网友(点评):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往往是误诊。我以为是夹头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油路的问题,油压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油路的问题,油压上不来。

就是调系统压力也上不去,调卡盘压力的装置调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
泵可能磨损了啊,泄漏量过大

网友(2017-05-19):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卡盘的问题,车床一般卡盘都有个泄油口,是一直来泄油的,就是方式卡盘卡死,有可能时间久了,泄漏量大了,造成压力升不上来,另外在找找液压系统的问题,把液压油换了吧,机床的泵站液压油每半年就要更换,因为咱们机床都是不停机运转的,时间久了液压油就没有可粘性,最后和油温也有关系,但应该在温度范围之内。

网友:
激光切管卡盘及数控转台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5653536115,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换了,今天准备把液压油全部清掉

建议检查各接头位置是否泄漏